PIC16F917端口问题求解?

楼主(2014-01-09):
PIC16F917的RD2口,其复用功能是捕捉、比较输出、PWM输出。
硬件电路:在RD2外部加一个1M的上拉电阻。
软件设置:关闭比较器、关闭捕捉、关闭PWM输出、关闭比较输出。
现象:当我把RD2设置为数字输入,单片机休眠的整机静态电流为85uA;当我把RD2设置为数字输出且设置输出高电平,单片机休眠的整机静态电流仍为85uA;当把RD2设置为数字输出且设置输出一个低电平,则单片机休眠的整机静态电流为7uA。
问题:想问问关闭了相应功能怎么出现这情况? 怎么解释这现象;我程序中比较、捕捉、PWM都没用;用到了TIME1和LCD驱动。

在线急等各位大侠解惑。

楼主:
关闭程序:
        //配置比较器:关闭
        CMCON0 = 0x37;
        CMCON1 = 0x00;
        VRCON = 0x00;
        //配置比较器:关闭
        CMCON0 = 0x37;
        CMCON1 = 0x00;
        VRCON = 0x00;
        //配置A/D转换模块:关闭
        ANSEL = 0x00;
        ADCON0 = 0x00;

楼主:
    //关闭捕捉、比较、PWM输出201418
    CCP1CON = 0x00;
    CCP2CON = 0x00;

楼主:
供电只有3.6V

楼主:
没人愿意聊聊?问题台简单了?还是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