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DxDataBook 的使用

楼主:
1,DxDataBook的作用和介绍

    在使用EE做硬件设计的时候,DxDataBook 可以将外部零件数据引入到原理图符号的属性中。比如公司已经拥有的物料数据库,里面有记录采购来的零件数据,包含零件名称,类型,参数,供应商,价格,库存数量等信息,当使用DxDataBook 的时候,可以在DxDesigner中依据这些项目的值进行查看、筛选需要的零件,并放置到原理图中,被放置的符号,具有一些附加属性(也可以不添加附加属性),可以更详细的描述零件。在最后导出BOM的时候,也可以将这些属性导出,还可以直接统计出BOM成本。这种情形,就显得非常有用。

    如果简单的概括起来,DxDataBook 就可以比作是一个有别于中心库的零件库数据表,由表头和数据组成,表头字段名即是属性名,它支持多种数据源。数据源所提供的数据表,应当按照一定的格式设置字段类型。DxDataBook 捆绑数据源,并引入到设计环境中。它支持的字段类型丰富,可以是数值,文本,日期,超链接。在捆绑数据源的时候,会检查源数据中的表中的数据字段是不是支持的类型,是的话会自动转换,不是的话会提示错误用默认类型。超链接的类型是作为文档链接用的,比如一个IC器件,这个超链接字段可以是器件的数据手册地址,在设计的时候,点击该项,就能立即打开该数据手册,非常方便。

    DxDataBook 的好处是将生产管理环节中动态变化的数据灵活的引入设计。而引入的这些数据又能促进生产流程的进行。这些数据可以由外部更方便操作数据的软件生成或更改,比如Excel、Access等数据表、数据库工具,或者是生产管理系统更改的。实际上中心库能达到类似功能(指添加额外的自定义属性,使器件信息丰富),但中心库不方便统一处理表格型的数据,且不能与其他工作部门协同共享数据。比如在中心库中添加自定义属性字段:供应商,价格,库存数量,在制作Part的时候,就可以填写这些属性的值。在设计原理图时,直接调用中心库的元件,这些属性就到了符号里去了。也可以通过这些属性进行筛选。但是这里库存数量是静态值。没有人修改中心库中此元件的此属性,它就一直不变。

    使用DxDataBook仍需要有中心库。DxDataBook仅是在原理图设计阶段,提供对外部零件数据的访问筛选便利,不包含任何符号、封装的实体对象数据。应该说DxDataBook只是零件的属性表。必须有且只有一个字段将此表中的记录关联到中心库的符号上。DxDataBook中每一个零件都有一个对应的符号,通过配置DxDataBook,指定外部数据的某个字段作为内部Symbol属性,这就关联上了(这个属性的关联是直接设置该字段的属性为Symbol即可)。这一个关联是作为原理图绘制时必须的,没有的话,DxDataBook中的元件都不会有符号,也就根本不能place元件到图纸里。此外还有一个属性需要关联,就是Part Number,与Symbol的区别是,这个属性是直接输入进行关联。左边是外部数据表的字段名称,右边输入它所表示的内部属性名称。如果没有修改,则外部数据字段名会直接作为一个自定义属性添加在符号里。Part Number的作用是关联具体Part,这样就可以直接导入到PCB,如果不是在这关联,那所有符号都没有带上Part信息,也就没有封装啥的,需要后面一个一个去填了。

2,DxDataBook的具体操作

准备数据表

    简单的可以是Excel或Access,或者是其他支持的数据库,可以远程数据库,我就没有一一做实验了。这里只讲一下Excel和Access。

Excel数据表:

建一个工作薄,一个工作表,然后在里面输入表头项和数据内容,如下:

    第一行为表头,里面的名字或顺序,由你决定,这不重要。这些名字在没有映射属性的情况下,会直接变成属性。目前没有发现中文属性名会有什么异常。这里面,你必须得计划用一个字段表示符号名,且符号字段里的数据都应该在中心库里存在的,否则该零件无法被使用,因为没有符号。而且我建议你计划一个字段是用来表示中心库里的PartNumber的。这样当你放置这个零件的时候,就能直接得到它在中心库的具体Part(保护了符号和封装信息)。而其它信息随便你了,那些可以作为附加一般属性导入到设计里,也可以用来方便搜索指定零件。

    之后这一步不能少,必须为数据区域指定一个名称。在“公式”菜单下,找“名称管理器”,然后新建名称,并选择数据的区域,如上图所显示的就应该选择A到G列,是选择列,而不要框选。

    如上图,名称你自己定,直接确认就行了。我解释一下,这里创建的名称,就是对此块数据的引用名,当Excel文件作为数据源的时候,没有工作表的区分,只可以通过名称引用。可以在同一工作表里创建n个区域名称,或是在不同的工作表里分别创建名称。这里的一个名称,才是作为数据源访问的所谓的“表”。

Access数据库

比起Excel来,这个更好使。毕竟这是地道的数据库工具。直接新建一个Access文档,创建一个表(默认就有一个表1了的,就不用再创建了,除非有必要分多个表。),将表保存为一个好理解的名字。(实际上你完全可以分多个表,如电阻库,电容库,电感库,IC库,等等,因为我这数据少,就一个零件库包含全部算了)做起之后如下图:

表的内容参照前文说明。需要讲一下的是,这里就不需要做什么名称了。这里的表,就是数据源所使用的表。

以上两种方式选一种即可,同时都用也行,但没必要一种数据弄两种出来。除非是你的电容电阻是用的Excel表登记的,而IC又是用Access登记的~这也没问题,这些数据都可以融合到DxDataBook里去~

上面完成了数据的准备,在实际运用中,可能数据是早已经积累的陈年老账了,要做的就是整理和规范数据。

创建数据源

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里启动 “数据源(ODBC)”。然后看到如下:

按右上角的添加按钮来添加数据源,Excel跟Access都差不多方式的。

如果你是win7 64bit ,在按添加按钮之后,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怪事:

啥都没有得你添加!!原因是系统位数跟软件位数可能不一致。所谓架构不同。

这样的时候,是应该去C:\Windows\SysWOW64\odbcad32.exe。注意:以后回来修改数据源的话,也得运行这个,前面那个不行了。

添加的时候,选择一个驱动,知道选哪一个吧?然后点“完成”。开始配置数据源:

如上名称自己随意定吧,然后选择工作簿,也就是前文保存的Excel文件。选择完后就点确定吧。

上面是Excel的设置,Access也几乎一样,只是添加的文件不同。

我两个都添加后看看这样了:

好吧,数据源就到这里。

创建DxDataBook配置

打开DxDataBook的时候,如果现在没有打开DxDesigner则会提示是否打开DxDesigner,选择否即可,选是也没关系。如果打开的时候,打开了默认的配置文件,可以先关闭。在菜单里新建一个。

从这里开始:

直接下一步:

这里选择第一项即可,另外两项的意思是多表合成一表的方式。竖向合并其实是合并数据,表头是一样的,而横向合并是增加属性及对应的数据值。

下面的文本框输入自己喜欢的名字吧。这名字表示DxDataBook中一个库的名字。可以包含n个库。现在创建的是一个库。

为什么需要n个库,这里的一个库,在DxDataBook里也像是一个表,不同的库可以有不同的表字段。这方便针对性的使用字段。比如电容电阻是有数值这个字段的,而IC是没有的,但是IC又得多几个字段来连接PDF文档等,这就可以是分开在两个库中。在使用的时候,切换库,会切换表头的。

如图,这里就需要添加数据源了。大致分了3种,数据源的选ODBC即可。右边框选择可以用的数据源,前文创建的数据源会在这里列出。分别选择,按Apply就添加到左边框里了,要再添加继续按Add.图中显示的是我已经添加的链各个数据源。

如上图,两个数据源里的表都显示出来了。虽然名字相同,但是完全不是同一个表。如果有多表,都Add到右边框里去。但是出现如下怪事:

这说明,前面已经选择了不进行多表合成,因此这里也只能使用其中一个表。要两个表一起,就得采用一种合成方案。

好,只选从Access源里来的表,继续:

这里看到,数据表里的字段也都显示在这里了。这里开始进行字段类型设置。有四种类型:一般,符号,文档,不使用,相应的有四种图案表示。看到那些字段名称左边的绿色圆圈没?那是一般的字段。最左上角那个叉叉,那表示不使用,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字段,不会在DxDataBook出现,无视它。符号类型,则说明这个字段是用来关联中心库里的符号名称的(相当于被映射为了Symbol属性)。文档类型,这个类型的字段,会自动以超链接的手指方式访问,点击它就会跳转,如果地址不存在会提示,存在就直接打开。这里如果没有指定Symbol类型,后面会提示输入,否则是不通过的。

如上,我把原理符号设置为符号类型,把参考文档设置为文档类型。可以直接双击项目进行切换,也可在右边那修改,记得按那个修改按钮才生效。

这一步则是字段与属性的映射了。左边的名称,是会作为DxDataBook的表头显示的,因此我们都想显示为中文。但元件属性还是英文的好,特别是要关联映射过去的内置属性。这里就进行修改。不修改的到时就会直接变成自定义的属性,后面就能见识了。修改了映射到内置属性的,到时放置符号的时候,会自动将属性值付给内置属性。如器件编码的值,就成了Part Number的值,符号上没有“器件编码”这个属性。”器件名称“却会有,因为它没有映射到内置属性,而这个属性名又是新的,会被当做自定义属性添加到符号上。

好吧,这就完了。完成后弹出问你要不要再创建一个库,暂时不创建了,点否。然后来到这了。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查询器。保存此次创建的配置文件到一个好找的目录,不要是中文路径,中文太深奥,软件看不懂的。然后关了,统统关了。去DxDesigner里玩!

在DxDesigner中使用DxDataBook

打开一个Dx工程,或创建一个新的。在设置菜单里,设置好DxDataBook配置文件的路径。

确定OK之后,回到工程主界面。在View菜单下,打开DxDataBook子窗口,也可以通过工具栏的小按钮打开。现在你看到原来你挑选元件的地方,多出了个Search页。看下面图:

这就是我们前面创建的库的名称,多个库都会列在这个列表框里,切换非常方便。

选中一个库,下面的表格中就列出了所有零件,看这里的数据,和前文我们设计的Access表的数据进行对比,看看。我已经选择了第一个零件并放了一个在原理图中观察。

注意看表头,下面都有一个筛选条件框。还有最右边的参考文档字段,是超链接形式的。从右边的符号预览窗可以看到,已经跟中心库里的符号良好捆绑了。这里是什么符号,全凭“原理符号”那个字段里的值。

注意看右上边的属性窗口,是我放在图纸里的那个电阻的属性,看看,中文的属性都是自动附加进去的,不存在于中心库。因为这里器件编码我没有填写。如果填写了之后,则PartNumber属性中会有值,并且因此能确定使用的封装。需要注意的是:Cell Name说的是封装名称,一般来说也最好与中心库里对应上。但就这个流程来说,到不必要。因为这里是靠Part来关联符号和封装的。Part Number确定使用中心库的哪一个零件,已经包含符号和封装及引脚关系。

以上都是向导形式的创建,在DxDataBook中直接使用配置菜单里的Libraries...菜单就可以打开所有包含的库,并配置各种字段。要注意:这库那库,这表那表的,有时说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层次不同,代表的具体东西也不同。

抛砖引玉!欢迎探讨!

楼主(2014-01-09):
用EE的人可真少呀,其实这款软件挺不错的呀~

网友A(2015-02-07):
楼主辛苦了
这是一年前的帖子,那时我还不关心DxDataBook的问题,现在关心这个问题,看了楼主说的,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B(2015-05-29):
用楼主的方法在DX中调用元器件,封装CELL显示不了,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C(2016-01-11):
在创建DXDATABASE配置时,添加数据库时提醒数据库里面没有表格,在ACCESS中创建的数据库都自带一个表格哈。这一步整了N多久没有通过。楼主说的反而还提醒是否添加多的table表格,,不知道何故,版本兼容问题?PADS9.5不成熟?换了N多种ACCESS版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