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定时器预分频不起作用

楼主(2014-01-09):
void Timer4_Init()
{
    TIM4->CR1=0x02;
    TIM4->CNTR=0; //计数器初值
    TIM4->ARR=0xFf; //自动重装寄存器值255,从0-255供计数256次
    TIM4->PSCR=0x07;
    TIM4->EGR=0x01;
    TIM4->IER=0x01;
    TIM4->CR1=0x01;
}
时钟频率为16Mhz,随便我怎么修改ARR和PSCR的值,都没有效果!请高手指点!!!

网友A:
PSCR 是预分频寄存器

楼主:
没错,PSCR是预分频,我现在就是要分频,使得进入定时中断函数的时间间隔变长一点,怎么处理?

楼主:
找过原因了,结果是库里面的寄存器地址不对。

网友B(2015-04-02):
stm8s003 尤其要注意使用最新的库,否则定时器4无**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