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个SOT-23封装的芯片,上面标的是A1|-,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09):
SOT23封装上面标的芯片的代码。很多芯片都这样的。如果在不知道芯片型号的情况下有时通过代码可以查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T23封装上面标的芯片的代码。很多芯片都这样的。如果在不知道芯片型号的情况下有时通过代码可以查到型号 ...

查了很久了,查不到完全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很久了,查不到完全一样的。。

这个除非见过这种。或者很常见才能查出来。楼主可以根据板子周围器件推荐大概是个什么器件的芯片。

网友B:
三脚的吗?可能是三极管

网友C:
是不是si2301还是2302,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si2301还是2302,忘了......

Si2301的Marking Code是A1加三个字母
Si2302的Marking Code是A2

网友D:
双二极管?

网友C:
拿万用表测过没,先大体判断一下

网友C:
T叔发过一个帖子,里面有贴片元件mark和型号的对照表,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