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430串口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2014-01-09):
把程序写进去后,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只有发送,没有接收,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新手,希望大家多多帮忙啊。十分感谢大家啦
#include <msp430f4783.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P4SEL |= BIT0;                            //设置P4.0为UART1的TXD
    P4SEL |= BIT1;                              //设置P4.1为UART1的RXD
    P4DIR |= BIT0;                              //P4.0为输出管脚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1PF;                     // Configure load caps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UCA1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UCA1BR0 = 0x03;                           // 32k/9600 - 3.41
     UCA1BR1 = 0x00;                           //
     UCA1MCTL = 0x06;                          // Modulation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 ME2 |= UCA1TXIE+ UCA1RXIE;              //使能UART1的TXD和RXD
     IE2 |= UCA1RXIE;                               //使能UART1的RX中断
     IE2 |= UCA1TXIE;                               //使能UART1的TX中断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1RX_ISR (void)
  {
      while(!(IFG2&UCA1TXIFG));
      UCA1TXBUF = UCA1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A:
程序不长, 应该不麻烦, 最好找个仿真器, 定心地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长, 应该不麻烦, 最好找个仿真器, 定心地调试.

没有留仿真接口,只留了一个BSL接口

网友A:
怎么经常碰到这样的兄弟, 这下要为你当初 自大的去掉仿真接口买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经常碰到这样的兄弟, 这下要为你当初 自大的去掉仿真接口买单了.

现在也尝到苦头了,希望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B:
和程序没关系,查查硬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程序没关系,查查硬件吧。

你的意思是程序是对的?

网友C:
串口调试工具中将“按十六进制接收”那里不要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调试工具中将“按十六进制接收”那里不要打钩

试了,打钩不打勾都试了不是那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打钩不打勾都试了不是那个问题。

先点个灯看能不能进接收中断    还有就是监控软件看串口工具发出来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点个灯看能不能进接收中断    还有就是监控软件看串口工具发出来了没

串口工具没问题

网友D:
没看到使能总中断,估计msp430没有接收到字符

网友E: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看你这段仿佛是用外部晶振哦!但是你却没有配置外部晶振,估计430根本就没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高手,别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COCTL = DCO_CFG + MOD_CFG;
    BCSCTL1 = XT2_CFG + XTS_CFG + DIVA_CFG + RSEL_CFG;
    BCSCTL3 = XT2S_CFG + LFXT1S_CFG + XCAP_CFG;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一般外部晶振需要这样配置一下!(以MSP430F2626为例)当然你也可以用内部晶振
  //internal clock 16M HZ
    BCSCTL1 = CALBC1_16MHZ;
    DCOCTL = CALDCO_16MHZ;

这么多天没上线,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COCTL = DCO_CFG + MOD_CFG;
    BCSCTL1 = XT2_CFG + XTS_CFG + DIVA ...

看不懂,对我来说移植程序很难。不过谢谢你啊

网友F:
没通看程序,但P4SEL |= BIT0; 写法上有些问题,一般如下写:
P4SEL &= BIT0;   如此

网友G:
如果晶振没问题话,
试着把TXIE关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通看程序,但P4SEL |= BIT0; 写法上有些问题,一般如下写:
P4SEL &= BIT0;   如此
...

官方例程上就是那样写的啊

楼主:
大侠们,帮忙好好看看程序啊。谢谢啦

网友H(2014-02-26):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你用的串口1不是0丶   寄存器也应该用1的。       IFG2试试。

UCA1MCTL = 0x06;                          // Modulation
         = 0x4A

UCA1CTL1 |= UCSSEL_1;
            UCSSEL_0

网友I(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