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耳机放大器

楼主(2014-01-09):
个人认为耳机放大器就相当于一个小功放,配上特定阻抗的耳机,信号的失真、信噪比、带宽、动态范围等指标达到规定标准即可。可是在一些发烧友论坛上却有很多讲究。我感觉很多所谓的好与坏都是凭感觉而来,并不科学,大家讨论一下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之前拆过一音响。里面线断了。打开一看。就是一个音频放大器。电阻来调节声音。其他没有什么了。

网友B:
没啥好讨论的
就是现有标准+发烧说胡话

网友C:
“发烧友”--都是发烧的时候说的胡话,能当作科学吗?

网友B:
今日之迷信,明日的科学;今之发烧胡话,日后专业标准:lol

网友D:
就是一个前级放大器,lz有兴趣可以搜47耳放,很经典的一个耳放,电路很简单,基本上不用调试。几十块钱的成本,音质跟外面卖的几百块钱相当

楼主:
可是外面为什么卖那么贵的机器呢?

网友E:
就耳机放大器而言,放大器是个小功率的功放。耳机本身的保真度就很容易做得好,对功放的驱动能力要求也不高,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不同功放的音质还是有些区别的,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当凭听觉,普通人的鉴别能力是不及音响发烧友。但是这里也包含主观喜好与感官差异。音响发烧友发烧的是音乐,而不是器械,别人可能压根不懂电路,只会挑设备。但完全不懂也不可能。
所有的不同之处,无非是对音频信号的处理过程产生了不同。有些特殊的变化,会形成特别的听觉感受,如电子管里的噪音,使有的人觉得声音温暖有磁性。

网友F:
就是元件捡最贵的买,成本尽量高。。。。。。。。

网友F:
要不怎么发烧呢?
这里的“烧”,烧的就是钱。。。

楼主:
“发烧”是不是也有不清醒,胡说八道的意思呢?

网友G:
以前都是为了追求哪个音色自己更喜欢吧,然后慢慢的,大家都这样搞,最后发烧的,就都去选发烧的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