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中存储数据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09):
请教个问题 :在flash中存储数据, 每次上电后接着上次掉电的最后写地址继续存储,除了将上次掉电时候的地址也存入flash(当然这个方法是有bug的),还有什么其它好办法没有啊?

网友A:
按快能不能满足?下次直接烧写另一个块
不知道跳转好处理不?

网友B:
flash一般都是按块擦除,读写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lash一般都是按块擦除,读写的吧

是的,一般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