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个问题啊,24V长距离输电怎么解决线损问题?

楼主(2014-01-09):
是不是只能降低线阻了?

网友A:
不知道是多长, 多大功率, 直流还是交流?
不管怎样, 降低线阻肯定是有效的方法.

网友B:
先升压 再降压 能有效降低线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升压 再降压 能有效降低线损。

升压后带载能力不是减弱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多长, 多大功率, 直流还是交流?
不管怎样, 降低线阻肯定是有效的方法. ...

24V直流电,短距离的话负载工作200MA左右,200M铜线接上后,电流达到1A,负载电压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压后带载能力不是减弱很多吗?

带载能力和电压有啥关系!!!
电网远距离输电是怎么弄的你了解吧?就是高压输电,先升压到几万伏,到客户端再降低到220V。目的就是减少线损。因为线损和线路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负载一定的话,升高电压就能降低电流。

网友C(2014-03-17):
远距离传输需要用截面积大的导线,功率约5W,用截面积1mm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