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中断问题

楼主(2014-01-09):
新手请教:我现在用的STM32F103C8,做LED、按钮实验。PA0,1,2作LED输出,PA3,4,5做按钮中断输入,有中断会切换对应的LED灯状态,现在问题是,按下PA4对应的按钮,经常出现同时切换3个LED灯状态的情况,请问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跟踪一下, 看看是不是代码的问题, 再加个计数器进去, 看看是不是没有消抖的问题.

网友B:
按键没消抖?或者对按键的读取频率太快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的确是消抖的问题,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