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产品维修,无从下手

楼主(2014-01-09):
(无正文)

网友A:
先和你们做设计的沟通下,然后看看原理图 PCB 图
至少看明白,
然后看看 给你的 测试说明文档 调试说明 等等。

网友B:
其实生产线上的维修工不见得需要懂板的原理,甚至不需要原理图。他们只要手头有一块好的板,将坏板和好板的电压对照,然后拆换可疑器件,就OK了。设计上的问题他们不管。这就是不计成本的维修办法。
当然如果你想提高,原理图是必须要看懂的。

我一般调板都是这样的顺序:
1)问硬件工程师这块板是做什么用的,各个模块大概又是做什么用的。
2)查看问题芯片是否虚焊。
3)万用表看整个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4)看芯片手册。
5)查看问题模块的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6)查看问题芯片的输入、输出是否正常。
7)确定软件是否使用正确。
8)网上搜问题芯片相关电路,看硬件设计是否存在问题。
9)网上发帖求救。
10)向主管求救。

网友C:
了解板子的工作原理、知道特定结构的输入输出参数、主要测试点的参数。就可以逐级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