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全体PCB通孔焊盘灰色,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1-09):
PCB, pc, AC
全体PCB通孔焊盘灰色,打开另外的文件也没这个问题

灰色焊盘:

打开别的文件的正常焊盘

打开查看焊盘属性时焊盘显示

层显示在顶层,按说应该要正常显示才对

请问这是为什么呀,哪位朋友了解呀,给指点下……!

网友A:
不知道,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或许被你隐藏了吧

网友B:
这个是阻焊层,你把层转到顶层或底层,如果没有,让它们显示出来就好了

网友C:
像是焊膏层。。。。。

网友D:
一个是隐藏了,二是把过孔的颜色搞成一样的了

网友E:
视图设置的问题吧,是不是有的层没显示出来?

网友F:
层的问题吧,你查看一下当前层是哪一个。

网友G:
我觉得也是层没选好吧,虽然我pcb技术不咋地

网友C:
看样子是当前层选了焊膏层。。。。。

网友H:
打开层设置,看右下角的SystemColors中的Pad Holes跟Vis Holes有没有勾上

网友I:
AD的话紫色是焊膏层,隐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