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总线设计

楼主(2014-01-09):
正在做SPI总线外设的设计,比如挂2个器件,一个是SPI Flash, 线倒比较简单,2跟数据线,一根片选,一根CLK,数据线共用,片选单独拉,但重要的是CLK,是否也可以共用呢?
SoC的CPU一般就直接提供了这个CLK给Flash用,但这个CLK也能给其他设备用么?是否是总线的一部分?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公用

网友B:
除了片选都可以2个从SPI公用。如果不在乎功耗等问题,永远保证一个从SPI选中,那样也可以加非门公用片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片选都可以2个从SPI公用。如果不在乎功耗等问题,永远保证一个从SPI选中,那样也可以加非门公用片选线 ...

貌似是个新做法,就是说在一根片选输出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控制电路也可以控制多路SPI设备?

网友C:
注意从机的MISO,两个从机的这个管脚连一起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D:
应该可以吧

网友E:
挂了六七片从设备 ,无压力

网友F:
只有片选不公用。其他公用!!!!!!!!!!!!!!!!!!!!!!!!

网友G:
CS用来选中器件的。用哪个就选中哪个,其他的就没有选择。所以通信的那2根线是可以共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效率问题,刚才看到 peakerhear 说,挂了六七片从设备 ,无压力,如果设备读写比较少,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假如说读写比较多,比如说低速的无线,蓝牙或者Zigbee,速率其实并不低,就是Zigbee也能达到数Mbps的速率,蓝牙就更高了,那么在等待片选的过程中,丢包是不是会很严重?

网友H:
控制好片选,其它的都可以并联,注意理解逻辑关系。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效率问题,刚才看到 peakerhear 说,挂了六七片从设备 ,无压力,如 ...

这个靠的是协议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