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THB6128

楼主(2014-01-09):
各位,最近在选型一款芯片,用于替代THB6128,电机比较小,力矩什么的要求不大。需要细分数1/128,速度稍微快一点,THB6128的斩波频率好像是100khz,这个参数是不是影响电机速度的?

网友A:
是指PWM的频率吧

网友B:
要想速度快,在启动停止时细分,进行加减速,中间可用整步或2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