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初次下载android源码疑问1

楼主(2014-01-09):
根据“安装Ubuntu 12.04  和下载编译Android R10.4源码.pdf“文档:
   同步完成以后需要以下操作::: :
    $ cd myandroid/external
    $ git clone git://android.git.linaro.org/platform/external/alsa-lib.git
    $ git clone git://android.git.linaro.org/platform/external/alsa-utils.git
    $ git clone git://android.git.linaro.org/platform/external/mtd-utils.git
    $ cd myandroid/hardware
    $ git clone git://android.git.linaro.org/platform/hardware/alsa_sound.git
    $ cd myandroid/packages/apps
    $ rm -rf CellBroadcastReceiver

由于我目前使用的是android_jb4.3_1.1.0-ga下的Android User Guide,未看到这步流程。
请问,这里同步完给出的操作是否适用于所有的Android源码下载?这些操作的目的是否也能帮忙讲解下,谢谢!

网友A:
android_jb4.3是新发行的,我还没有试过。你可以先按照文档试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问题,你可以查看imx-android-13.4.1中文档Android_User_Guide.pdf所述。关于git clone的使用你可goole一下,会有详细的解释,这里我就不一一详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问题,你可以查看imx-android-13.4.1中文档Android_User_Guide.pdf所述。关于git cl ...

android4.3的源码有多大?我虚拟机下了半天,竟报磁盘不足。。。一般需要如何分配ubuntu下的磁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android4.3的源码有多大?我虚拟机下了半天,竟报磁盘不足。。。一般需要如何分配ubuntu下的磁盘? ...

你好,下载下来完整的android源码差不多是14.3G大小,编译好以后得有三四十个G吧,建议你留大一些,比如80G都可以的,我设置的是12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下载下来完整的android源码差不多是14.3G大小,编译好以后得有三四十个G吧,建议你留大一些,比如8 ...

谢谢,我已经设置好了。只是$ ./repo sync后,我发现下载的东西都在myAndroid文件夹外面,myAndroid文件夹里面只有.repo文件,我不记得是不是自己忘记cd myandroid了……这样下载下来的源码对后面的操作是否会有影响?(如果只是源码的话,个人觉得应该没啥影响吧,只是这个耗时太厉害,还是咨询一下,呵呵)附件是我对home下文件夹的截图。。。

网友A:
在执行./repo sync 时候要在目录myandroid下,下载的东西才会放在目录myandroid下。你应该是没有在myandroid下,源码正确的话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记住你android源码的位置。下载android源码的过程是蛮久的,建议你在使用时候,先把你下载好的源码打包备份一下,如果后面编译出现问题就不用再重新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执行./repo sync 时候要在目录myandroid下,下载的东西才会放在目录myandroid下。你应该是没有在myandroi ...

谢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不客气的~~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您把该贴结了,假如还有问题欢迎再创新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的~~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您把该贴结了,假如还有问题欢迎再创新帖~~ ...

嗯,好的,谢了,时间到了会及时结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好的,谢了,时间到了会及时结贴的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