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下新唐的代理

楼主(2014-01-09):
我想用新唐的单片机做一个简单的控制器,速度功耗什么都没有要求,只要有内置USB就行,外面有几条控制口线就可以了,以前用过NANO120感觉要不了那么强大,想问下有没有价格更便宜一点的合适我用的

网友A:
新塘M051系列的暂时没有带USB的芯片,其他要求什么也没的话,用M051系列最便宜的片子,再加个芯片就可以啦

网友B:
带USB的只有M0核和ARM核了,NUC120 NUC122 NUC123 NANO120等,应该也是1美金起

楼主:
量不是很大,老板说牺牲一点钱换时间要我用M0的,应为M0的比较熟悉了有现成资源,看来NANO120也不是很贵了,大概也就是8块左右

网友C:
M0不错,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