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

楼主(2014-01-09):
求助,请问单片机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检查,饮水机上面的水桶是否拿掉或者放在上面,我需要这个信号去判断别的,

网友A:
用光电传感器感应下。或者用超声波。拿掉的时候超声波测到的距离比没有拿到的时候要短。

楼主:
谢谢,我现在用的LC振荡电路但是好像没有影响,LS您说的这些不好安装啊

网友B:
附加的都不好实现,关键是工艺问题。如果是设计饮水机就简单了,压力、光电、介质检测等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