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ID递增的问题

楼主(2014-01-09):
芯片:PIC16F1936 , 需要2 Bytes的ID做“唯一ID”

1.规格书里面好像有UserID,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如果可以用,怎么写入,程序怎么读取?
2.规格书里面还有个Device ID and Revision ID,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用代码读取到?
3.如果上面两个都不能用,那必须在Flash或EEPROM里面烧录唯一ID并且烧录一个递增一下,现在的Pickit3,ICD3好像都做不到? 有没有办法做这个ID?

网友A:
没有可供程序来读取的ID
只能自己定义,存在FLASH某个位置中
用专用编程器来烧录,有自动增量功能
便宜的比如:QL2006
稍好的WEILEI的,还可以以文件方式来读取

网友B:
只能是专用编程器

楼主:
已经找了威龙代理商,QL2006不能烧录16F1936,有一款可以,但有一点不好,不能脱机使用

有没有其它推荐的呢?

能脱机使用,最好能跟自动烧录设备接口的...

网友C:
俺们公的产品用的 是PIC16LF1936,有ID,也是递增的,生产了几 十万产品了,用的是ICD3烧录,不过产品是英国人开发的!ICD3不能脱机烧录!

网友D(2014-02-10):
直接用Microchip的PM3烧录器,ID是自动加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们公的产品用的 是PIC16LF1936,有ID,也是递增的,生产了几 十万产品了,用的是ICD3烧录,不过产品是英 ...

不是吧,一般ICD3都不能烧序列号啊,英国佬这么牛?介绍下给我们也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Microchip的PM3烧录器,ID是自动加1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一般ICD3都不能烧序列号啊,英国佬这么牛?介绍下给我们也烧一下?
...

不过是英国佬自己写的上位机(用作烧录的)!不用MP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