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效率高些

楼主(2014-01-09):
#define INT8U REG_T

INT16U m_data

push_to_buf(*(((REG_T*)&m_data)++));

push_to_buf((REG_T)(m_data<<8));

把m_data,放到一个REG_T的数组内;

网友A:
第一种移植吧

网友B:
都不好,为什么要入栈呢

网友C:
是啊,在C语言中不要去操纵堆栈

网友D:
直接改汇编操作,并且这部分代码也必须用汇编

网友E:
第二个应该是push_to_buf((REG_T)(m_data>>8));
一个做加法运算,一个做移位运算,看起来第一个效率要高些,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如此。

网友F:
如果m_data是局部变量,第一种写法要求m_data不能放在寄存器中,第二个的m_data则可以放在寄存器,寄存器访问要比内存访问快很多。

楼主:
push 是个函数,不是指令,现在改成push_to_buf();

网友G:
是的,如果所用的cpu支持多位移位运算,两者的效率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第二种更安全。

楼主:
push_to_buf((REG_T)(m_data>>8));是把m_data的低字节压上去这是大端还是说小端?

楼主:
push_to_buf((REG_T)m_data);在大端模式下是把高字节压上去还是低字节压上去?

网友C:
我觉得你的REG_T一般来说是指寄存器类型,也就是说几位机,而第2种好像只能在8位机下工作。

网友D:
第一种才要考虑大端小端的问题。

网友E:
大端情况下,push_to_buf(*(((REG_T*)&m_data)++));压入的是低字节,小端情况下,压入的是高字节。

网友F:
是啊,你这些在8位机下讨论才有意义。

网友G:
如果REG_T是int(16位或32位),push_to_buf(*(((REG_T*)&m_data)++));压入的不是m_data的低字节也不是m_data的高字节,而是与m_data相邻的int。

网友B:
两个变异后,结果是一样的,都是直接地址访问了一个字节,然后放入通用寄存器,然后调用函数.
keil 4环境.

网友A:
我师父喜欢这样写:
push_to_buf((((REG_T*)&m_data)[1]));

楼主:
嗯知道了

楼主:
结贴了,多谢各位

网友H:
不管是前面的一种效率高,还是后面的一种,先把这两种编译一下

网友H:
好好比较应该可以知道

网友:
为什么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什么是大端、小端?在我看来,LZ的两句话意思是不一样的呀,这有什么好比效率的?还有,对一个16bit的数据,左移8位再强制为8bit类型,这时得到的结果不是0???

网友I:
第一种吧,可以省去将数据从 实参 copy 到 形参 的过程。特别是这个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copy过程不仅耗消耗时间多,而且消耗内存也多(实参和形参内容相同,但是要分别占一段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