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驱动问题

楼主(2014-01-09):
各位老师
     请教一个问题,有关nmos驱动问题。
     一直以来,关于nmos的用法,我一直用于低边开关,S端接地,D端接负载,这样单片机控制G,保证VGS大于Vth就可以保证nmos导通。
     但是要是换过来用,D端接地,S端接负载,按照nmos导通条件,必须VGS大于Vth。而现在基本耗尽型nmos存在体二极管,二极管阳极S,阴极为D。那要是这样,D端接地,S端相对于D的地位至少高0.7V。那此时驱动nmos需要G端升高电位,只要保证VGS大于Vth,就能控制关断?但是我一直想不明白,既然有体二极管的存在,而且按照D端接地,S端接负载,就算G端抬升电位,nmos不一直导通吗?那这种情况怎么控制关断啊?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如你所说,有了D,反着接的话D会一直导通,无法关断。

可能LZ要的是交流电子开关,那要用两个NMOS反向串联,D就不会导通了。
这种开关的导通条件依然是:VGS大于Vth。

具体结构可以参考模拟开关。交流开关需要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B:
不能这样用。

网友C:
VGS大于Vth就可以保证nmos导通。这是增强型 MOS 管的特性.
D端接地,S端接负载, 体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 MOS 管变成了二极管, 没有开关功能了

网友D:
楼主先得问问自己 为什么要这么用

网友E:
没这种用法的。管子虽然不会坏,但是也没有开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