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芯片输入信号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4-01-09):
原理图,外部脉冲经过整形后送到驱动芯片输入端IN,然后驱动芯片驱动mos开启

驱动芯片未上电时,驱动芯片输入端波形,比较正常

驱动芯片上电15V后,输入端IN的波形发生变化

修改R16的值变化好像不大,输入波形的变化导致后端栅极驱动的波形也很不好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你整形后输出的电平才2.2V,<2.8V,后面的驱动IC输入如果小于2.8V就认为是低电平。不匹配,振荡是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整形后输出的电平才2.2V,

你好    为什么芯片上电以后会震荡呢     上电后输入信号的幅值也大概达到了5v       您能给一些解决的思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为什么芯片上电以后会震荡呢     上电后输入信号的幅值也大概达到了5v       您能给一些解决的思 ...

那是由于后面驱动IC的内部上拉把你输入信号的电平拉高的。先把你整形芯片的输出电平问题解决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