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14-01-09):
请问调节R2为什么可以调节灵敏度?

网友A:
大哥,你发错版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发错版块了吧。。。

不好意思 发错地方了:$

网友B:
该电位器决定了比较器的门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电位器决定了比较器的门限。

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C:
调的光的明暗程度,即所谓的灵敏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吗?谢谢了!

比较器的门限就是个电压参量,输入高于或低于该电压输出就不同,你可以理解为水桶的桶板高度。

网友D:
R2只是改变比较器的门限电压;
光敏电阻在不同的感光环境中阻值相应变化,+IN的电压值也跟着变化。所以要通过R2改变阻值调节-IN的电压,达到比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