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FRAMEBUFFER显示旋转180度,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4-01-09):
因为屏安装是反的,想把FRAMEBUFFER反向180度,主要是视频是映射,别的反转还好办;最后没办法的办法就是把FRAMEBUFFER的驱动给改了,送出的数据人为和反向一下,现在的驱动里面有没有反向的程序,2.6.36的内核?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弄好?

网友A(2014-06-04):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此需求! 现在一直看芯片手册,试图实现
/* Rotates the display */
void (*fb_rotate)(struct fb_info *info, int angle);
但是目前纠结如何实现,不知道是配置芯片呢还是别的逻辑~~~~

楼主:
使用s3c-rotate这个旋转180度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s3c-rotate这个旋转180度就可以。

有实例参考链接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