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5内部RC做通讯可靠吗

楼主(2014-01-09):
SH79F085内部RC做通讯可靠吗

网友A:
做什么通讯?UART?这个没有问题的

楼主:
UART串口通讯,RC时钟受温度影响,怕通讯不稳定

网友B:
256000,我都在SH88F516上试过。工艺应该一样的。

网友A:
绝对是稳定的。UART最大可以忍受正负3%呢

楼主:
是这样呀 我去试试

网友C:
UART是可以的,RC受温度影响,但是不会很大的

楼主:
嗯,知道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

网友D(2014-06-19):
我怎么试验都不行在115.2k

网友E:
靠谱,相当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试验都不行在115.2k

啊?

网友F:
虽然手册上标称的 25℃, 可以在 16.4~16.8M 之间, 但并没有说明各个温度下的偏差变化情况.  起码还是有不小的风险!
如果是做产品, 建议不要这样用, 设计上又没有办法避免, 那最好直接找厂家咨询这方面的数据. 如果得不到, 或者感觉不可信(国产的芯片有些数据真的不让人定心) 那还有个办法, 就是按照规范的手段, 抽样和试验, 以获得温度变化的数据再做风险评估吧.

网友E(2015-01-22):
加Q送例程,QQ:2714266616

网友G:
UART是可以的

网友H:
RC受温度影响,但是不会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