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图使用什么仪器测试?

楼主(2014-01-09):
系统稳定可以用波特图来求,那波特图使用什么仪器测试?

楼主:
判断标准是什么?

网友A:
网络分析仪,判断标准是可以看看各种高低温、大小负载、全输入范围、大小输出电容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嗯,我知道了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