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测试的屏蔽线电容太大怎么补偿啊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1-10):
自己想办法

网友A(点评):
你告诉大家是测什么

网友B:
容性用感性补偿,阻抗匹配就是这种理念

网友C:
用隔离电阻把输出端与线缆分开下,如果线作为输入反相驱动的,可用反蚀电容进行补偿.

网友D:
这个需要一定的传输线理论的。
用电感补偿,肯定不行的,LC补偿的频带很窄的。
要看整个系统的要求,传输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E:
阻抗匹配好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隔离电阻把输出端与线缆分开下,如果线作为输入反相驱动的,可用反蚀电容进行补偿. ...

你的说法比较接近,现在先用屏蔽驱动了。
输出先接一个运放跟随,跟随后的输出接屏蔽线(可能会振荡)。
电容越小越好了,尽量控制在10pF以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抗匹配好就没问题。。。。

:)
要做200V,0.1ua的输出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