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问题

楼主(2014-01-09):
请问为什么调节R2可以改变电路的灵敏度?

网友A:
改变的不是灵敏度,是敏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的不是灵敏度,是敏感点。。。。

请问是怎么改变的?

网友B:
改变的是比较器 触发门限电压
in+应该是某个传感器过来的信号吧 所以你直观的理解为灵敏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的是比较器 触发门限电压
in+应该是某个传感器过来的信号吧 所以你直观的理解为灵敏度了 ...

IN+是传感器输入信号。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调节电阻使得门限电压变低,当输入一个较小的信号就能使比较器发生跳变

网友C:
比较器的比较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是传感器输入信号。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调节电阻使得门限电压变低,当输入一个较小的信号就能使比较器 ...

yes

网友D:
LZ说的敏感度应该指的是LED到光敏电阻的距离。调整R2就是通过控制门限电压来调整检出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