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知道是哪里写错了,程序就是不执行

楼主(2014-01-09):
ni, TI, IO, pi, ST
外部中断的程序,不知道是哪里写错了,程序就是不执行,按键连接的是PC10口,用的处理器芯片是stm32f103vbt6:程序如下: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uint8_t Key_Scan(void)
{
        if(KEY==0)
                return 1;
        return 0;
}

void Exint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Key_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1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if(KEY==0)
        {
                printf("EXTI0_IRQHandler\r\n");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

网友A:
建议合并一下keyint()和Exint_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网友B:
同上建议。
附加建议,EXTI15_10_IRQHandler中断处理函数中按键去抖不要直接用delay_ms(10)延时来做,最好改用判断标记。

网友C:
没看出什么问题.....不过中断服务函数这样写好一点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RESET)
{
printf("EXTI0_IRQHandler\r\n");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