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C34063的问题

楼主(2014-01-09):
我搭了个电路,用MC34063产生-5V。可是测试时发现是+5V。
我无语了。怎么会这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电路似乎没问题。
元件是坏的?
焊错了?

楼主:
忘了说啦。因为找不到3K电阻,R2用1.2K,R3用3.6K。

网友B:
肯定是测试错了吧?

楼主:
那怎么测呢?我用万用表正表笔测MC34063的4脚,黑表笔测地。对不对?

网友A:
50uH的电感可能太小了。。。。

楼主:
谢谢!今天又测了一下,刚开始-5V左右,一加大电压就不行了,换个电感试下。

网友C:
IC的4脚接地!还是画错!没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又测了一下,刚开始-5V左右,一加大电压就不行了,换个电感试下。 ...

我说么,你怎么不连续检测输出电压。
曾经好过,过一会不好,看看是否发热保护了,器件是否合格?
输入怎么没有滤波电容?

楼主:
谢谢!产生-5V时,IC4脚不接地的。

网友D:
还是重新计算下参数,CT值471fP,JE明显是偏低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IC的4脚接地!还是画错!没工作。

生成负电压的时候 Pin4确实不是接地~

网友D:
不能起振.

楼主:
P1的1和2之间接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