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成员是否可以赋值给变量【已解决】

楼主(2014-01-09):
把一个结构体成员赋值给变量,提示 MENU.C(60): error C193: '=': incompatible operand
程序如下
  1. Fit8563 = DS1302_CurrentTime.Year;

单独测试确实是可以的,在程序中出错了,正在解决中

现在问题是,在定义这个结构体名称的.c文件中可以使用,把这个结构体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在别的.c文件中使用就不可以了

问题解决了,在别的.c文件中,我定义了一个Year的变量,在这个结构体中,我定义了一个Year的常量,两个变量冲突了

网友A:
无效的操作符?
可以赋值的。
用下面代码试试
  1. Fit8563 = DS1302_CurrentTime->Ye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效的操作符?
可以赋值的。
用下面代码试试

我定义的DS1302_CurrentTime是个结构体变量,用指针赋值是不可以的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但必须类型一致(或能自动类型转换)

网友C:
只要数据类型兼容就可以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