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三极管

楼主(2014-01-09):
Vce>=40v, 主要是放大倍数500左右,常用的直插小功率三极管,PNP的,是否得用复合管?工作在很低的低频开关状态,Ib一般是0.015毫安,放大输出Ic=0.014*500=7.5毫安。

楼主:
主要用于低频的开关作用。

网友A:
S9012

MMBT5401

楼主:
谢谢,刚看了一下,S9012放大倍数最大到400,还是低些,MMBT5401最大240。

网友B:
300以下单管,1000用复合,500用呢个?

网友C:
2000都不一定用复合管。超β管有的是。

推荐几个,常用的。
平常少有接触高贝塔,推荐几个研究研究

楼主:
找到了一个,BC848,BC858,但都是贴片的,对应的直插是什么型号?

网友D:
虽然有超B管,但不太容易买到,价格也高于两个常规管,所以还是用两个管子复合为好。

网友E:
就是β有这么高的管也不是这么用的吧,不加反馈?!

网友F:
能说说为什么需要放大倍数为500的管子?LZ是不是想要输出7.5ma的电流?

网友C:
小时候买过国产3CX20X系列的,现在没有。

网友G:
如果楼主的应用场合不是非常特殊,请重新设计电路。

电路的设计不合理也会使选择器件时必须使用指定的特殊器件。

网友H:
工作在很低的低频开关状态,用MOS管不行吗?只有控制电压,不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