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discovery

楼主(2014-01-09):
我的板子是stm32f4discovery     STM32F407VGT6芯片  一不小心吧vdd和gnd给短接了,结果冒烟,立马断电,插上电后,板子上的灯依然可以循环亮,按按键也能够变换灯的花样,也能打鼠标用,开发板连上电脑能显示找到新硬件,也顺利的

装上了驱动,可是为啥下载不了程序,也无法给别的板子下载程序 ,尼玛 好伤心

检测结果好纠结  5V实际上只有3V,VDD 和 3V 为3V左右 好纠结啊

楼主:
发现D1 已经烧掉了 ,D1用焊锡焊上后  5V变成了5V   哈哈  只不过还是不能烧录程序  我去

楼主:
为啥没人回答的  接着顶起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是不是板载烧录的电路坏了?

网友B:
噢耶,恭喜!这事我很早以前也干过,不过比你运气好,更换了坏掉的元器件就好了,没伤到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耶,恭喜!这事我很早以前也干过,不过比你运气好,更换了坏掉的元器件就好了,没伤到MCU。 ...

你是哪个元件坏了  说说看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板载烧录的电路坏了?

不清楚  目前正在找原因  望大家给力

网友C:
stm32f4discovery  上有个ST-LINK,ST-LINK如果坏了 当然就无法烧录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4discovery  上有个ST-LINK,ST-LINK如果坏了 当然就无法烧录程序了。

关键是他能够装驱动

网友A:
你可以用板载的LINK给其他班子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哪个元件坏了  说说看  嘿嘿

D2 也是5V进来的一个二极管,不是F4的discove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板载的LINK给其他班子下载程序试试

不能给其他的板子下载程序  好久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给其他的板子下载程序  好久结

那就是LINK坏了,

网友D:
电源部分坏了 ,修修电源部分就OK
MCU问题不大

网友E(2014-02-25):
要换 芯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