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不同母板间通信

楼主(2014-01-09):
想请教下,机箱内部不同母板间实时通信,速率小于100M,应该采用什么方式?介质应该用什么?双绞线or同轴or光纤?

楼主:
以太网还是SPI总线还是RS422?大侠们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太网还是SPI总线还是RS422?大侠们有什么建议?

422可以达到100M????
我觉得直接FMC 最好了 哈哈

网友B(2014-05-11):
SPI总线还是RS422肯定不行,就用以太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