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母板间通信

楼主(2014-01-09):
想请教下,机箱内部不同母板间实时通信,速率小于100M,应该采用什么方式?介质应该用什么?双绞线or同轴or光纤?

楼主:
以太网还是SPI总线还是RS422?大侠们有什么建议?

网友A:
转成差分信号走双绞线即可,如果有总线板,在PCB上走等长线也行。总之,最好用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