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积分电路的稳定值怎么算

楼主(2014-01-09):
(无正文)

网友A:
这应该是零输入电路里面的内容,可以去看看,是3~5个时常数时间就为零了,计算当然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是想求一个占空比0.5,0-20V方波通过RC电路变成个三角波。待稳定后三角波的上下峰值是多少。当时好像先算出了一个脉冲能充a%的电量。然后列方程组 Vh-(Vh-0)*a%=Vl, Vl+(20-Vl)a%=Vh. 求出来的。

网友B:
占空比0.5,充电时间=放电时间,下峰值=0;
上峰值可以用电容充电公式算

纠错:上面是以初始电压为0算的,如果初始不为零,则上下峰值都要叠加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