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 定义指针,占用字节

楼主(2014-01-09):
KEIL STM32定义指针式占用4字节的,可以改成占用2字节码,因为程序量只有30K,是不是用2字节就够了。4字节还费空间

楼主:
大家在吗

网友A:
这个貌似和编译器有关系还和本身计算机的位数有关,32位机和64位机也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查查编译器对这个的规定,指针占的大小并不是随意修改的。

网友B:
显然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