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把两个hex烧入51机中并同时运行?

楼主(2014-01-10):
遇到了一个难题,假设有一个流水灯程序 一个蜂鸣器程序,分别生成了hex。现在我手头只有这两个hex文件,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两个hex文件烧入51中并且同时运行?我可以另外写调度程序。(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大神也不会啊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B:
简单地很,在板上放两个51,

网友C:
51基本是不可能的

网友D:
LZ真是高人,想法不错。

网友E:
两个源程序 合并 生hex 烧录

网友F:
可以试试用汇编编译程序,两个程序有不同的地址,要能准确的跳转。
要用C8051FXXX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用汇编编译程序,两个程序有不同的地址,要能准确的跳转。
要用C8051FXXX的MCU. ...

嗯我的想法是。两个文件加载到不同地址,然后另外写一个中断程序,在流水灯和蜂鸣器之间快速地来回切换。不知道这样可行不?求大神详细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我的想法是。两个文件加载到不同地址,然后另外写一个中断程序,在流水灯和蜂鸣器之间快速地来回切换。 ...

那不是三个程序?
2个程序,用C8051FXXX,也许可以。
三个就困难了

网友A:
为什么不重新写一个

网友G:
没有源码的情况下,你是无法做到的,别费劲了,干点其他有意义的事情吧。

网友H:
LZ找到方法了请告诉一声,这样以后51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网友I:
这个之前也想过,除非你很NB,能直接写hex,要不然。。。。

网友J:
楼主是学计算机的吧

网友K:
LZ应该只是for example,实现上,LZ应该是想说IAP技术方面的使用。

网友L:
程序rom 冲突 ram冲突 ......

网友L:
不过楼主 想当年做os的人 估计开始就是你这个想法 然后慢慢去实现了
加油

网友M:
我也有个问题,如何把WinXP和Win7两个系统烧入51机中并同时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重新写一个

这个是作业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过楼主 想当年做os的人 估计开始就是你这个想法 然后慢慢去实现了
加油 ...

“也是你这个想法.”这句话怎么说?希望能详细说一说。多谢

网友N:
“同时”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多任务操作系统也是用快速切换的办法来虚拟“同时”。楼主应该是指实现这两个功能吧,那可不是“同时”,注意概念。
要整合两个程序需要知道这两个程序的源代码,没有的话,反汇编后阅读理解是可以的,毕竟这两个程序非常简单,然后编制一个主程序,最后编译、链接生成一个整程序再烧录即可。当然,这完全是为了整合这两个程序的办法,如果不是必须指定这么做,那还是自己重新整体编写吧。

网友O:
你水平这么高当然可以,写个在51上运行的51模拟器,简单得很:lol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作业题目

的确这个是不能实现的,哪怕你老师也做不到,不信叫他来论坛侃侃~~~~

除非源码重写,或2个51或加入另外的控制器然后IAP分时导入运行! :)

(210)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同时”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多任务操作系统也是用快速切换的办法来虚拟“同时”。楼主应该是指实现这两个功 ...

我估计老师的意思是要我模仿多道批处理操作系统的思想来做。不知道大神你有什么想法?能不能就像我说的,自己写第三个程序,用来管理流水灯和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P:
的确这个是不能实现的,哪怕你老师也做不到,不信叫他来论坛侃侃~~~~

除非源码重写,或2个51或加入另外 ...

什么事IAP分时导入运行?是将两个hex分别导入而不是整成一个烧入吗?愿详解。(我是一个大一的新手希望大家多多赐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估计老师的意思是要我模仿多道批处理操作系统的思想来做。不知道大神你有什么想法?能不能就像我说的, ...

老师给你出了个 哥德巴赫猜想的题目,解决了也到N年以后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估计老师的意思是要我模仿多道批处理操作系统的思想来做。不知道大神你有什么想法?能不能就像我说的, ...

不存在什么“多道批处理操作系统”,应该叫做“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但你老师的意图肯定不在于此,而且就这两个任务根本不必撤上什么操作系统,而且也不是初学者有那个能力的。
方法我前面已经讲了,这两个任务的负荷率都非常低,很容易管理,先去搞明白那两个程序的具体结构吧。

网友Q:
楼主的问题好难

网友R:
感觉你应该把老师的原题贴出来,你的理解未必是老师要表达的意思,你的描述也未必是你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S:
难度系数蛮高的,目前还未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P:
的确这个是不能实现的,哪怕你老师也做不到,不信叫他来论坛侃侃~~~~

除非源码重写,或2个51或加入另外 ...

“加入另外的控制器然后IAP分时导入运行!”这个怎么理解?又是怎么操作的?教一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感觉你应该把老师的原题贴出来,你的理解未必是老师要表达的意思,你的描述也未必是你要表达的意思。 ...

嗯。是这样的:写一个蜂鸣器程序,一个流水灯程序。分别编译生成两个HEX文件。现在任务是:设法把这两个hex都装进51机让它们可以同时执行,流水灯流动的同时蜂鸣器在响。

楼主:
另外问一下各位。在iar中可以指定一个entry symbol  :__iar_program_start 都说是程序入口。但是对于arm7来说,上电后从0地址取第一条指令。也就是说0地址处放置了什么指令(比如说一条跳转指令跳转到某个函数中),那么这个0地址处的指令才是整个程序的入口才对呀。也就是说,程序入口应该由我加载到0地址的指令决定的是吗?但是事实上,我根本不能在0地址上放置我自己的指令.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T:
意思应该是任务调度,有两个程序,可以放在两个不同程序区。要做一个调度程序,此调度程序设置时间片。按照时间片依次运行程序1和程序2.
要涉及的问题就是现场保护和恢复,以及PC指针的处理。
学习操作系统中的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T:
意思应该是任务调度,有两个程序,可以放在两个不同程序区。要做一个调度程序,此调度程序设置时间片。按照 ...

“可以放在两个不同的程序区”是说把两个HEX文件放在不同的区域?还是说直接重新再把两个程序和调度程序写在同一个源文件里面然后编译连接形成一个HEX?

网友U:
各位大神,对一个大一的新生说这么高深的问题莫有意思啊。还是教他怎么理解老师的题目吧?!

网友V:
引用 楼主:
嗯。是这样的:写一个蜂鸣器程序,一个流水灯程序。分别编译生成两个HEX文件。现在任务是:设法把这两个h ...

如果你们老师的原题就是这个的话,只能说他太2了。。。

网友W:
这个题目难度还真不是一般的高啊,已经超出了普通电工的能力之外了,建议作为一个科研课题公关吧!

网友X:
高手奇思妙想。

网友Y:
可以的,楼主先自己开发一个51芯片的操作系统,然后把这两个HEX文件生成可执行文件,就跟Win下面的安装文件一下,先按装一下,然后同进打开这两个文件,就能同时执行了。。。。:lol

网友Z:
引用 网友O:
你水平这么高当然可以,写个在51上运行的51模拟器,简单得很

:lol这个可以有

楼主:
我的想法是,假设将HEX1加载到0x4000这个起始地址上,第二个HEX2加载到0x8000这个地址上。第三个HEX3(用于调度任务1,2)加载到0x6000这个地址上。然后在0地址(上电后单片机取第一条指令的位置)放置一条跳转到HEX3的指令。跳转到HEX3(任务3)做的事情就是打开定时器中断,设置一个时钟节拍的中断然后CPU交给任务1,每一个节拍中断进入服务子程序,任务1将CPU交给任务2,同理下一个中断由任务2将CPU交给任务1,这样子由中断控制任务1任务2来回切换。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假设将HEX1加载到0x4000这个起始地址上,第二个HEX2加载到0x8000这个地址上。第三个HEX3(用于 ...

别想了,这种问题你现在想多了伤身。

让你们那坑爹老师自己去做吧。(如果你没理解错他题目意思的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是这样的:写一个蜂鸣器程序,一个流水灯程序。分别编译生成两个HEX文件。现在任务是:设法把这两个h ...

那不就2个程序吗,哪里需要第三个程序呢?

网友T:
引用 楼主:
“可以放在两个不同的程序区”是说把两个HEX文件放在不同的区域?还是说直接重新再把两个程序和调度程序 ...

这个问题真的是难,且不知目的何在。
你说的方法,两种都可行。但Hex肯定不能直接用的,至少PC跳转一定要改的。
不会是老师让你真的做吧?知道怎么考虑就行了。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假设将HEX1加载到0x4000这个起始地址上,第二个HEX2加载到0x8000这个地址上。第三个HEX3(用于 ...

别想什么地址跳转了,再这么想就废了,没看到大家都是调侃的语气么。
你老师的意思,就是要你完成两个任务,这需要程序逻辑和时序上的设计,而不是以上你想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B:
如果真正能用调度hex,那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寄存器的保存,程序中所有跳转都不使用绝对地址等,资源的保护和互锁,等等,这些都不是51的任务。

网友AB:
大一就有么有深度了:)
瞎侃两句
函数都是有入口地址的吧
在写程序 的时候看能不能直接在两个子函数的最后改写sp
实现灯和蜂鸣器的轮流操作

网友AC:
这怎么可能 直接把两个程序写一起就好了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AD:
你们不用笑楼主,,每一个革命性的创新,,一开始都被大家笑话的,,,
我觉得楼主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加 ...

:lol
理解有误吧
没看到很多人都在给LZ支招吗
关键是出题人的意思很难揣测,究竟是不是楼上诸位想像的那样,很难说。。。

网友AE:
LZ先写一个蜂鸣器程序,生成HEX1,再写一个LED程序生成HEX2,然后写一个蜂鸣器+LED的程序生成HEX3
将HEX3写入单片机演示给老师看,然后提交HEX1和HEX2,说是不知道怎么 就同时下载进去运行了

网友AF:
想法不错,能实现你也是牛人了

网友AG:
用汇编写可以的,hex1正常的流水的灯程序,其功能程序段入口地址为addr1,
hex2只写蜂鸣器主体程序(相当于一个函数),hex2下载到特定地址(addr2),
在流水灯程序结尾跳转到addr2,蜂鸣器程序结尾跳转到addr1即可。
注意hex2程序的中有些相对跳转指令使用时注意些,不能跳出边界。然后分段烧写,100%可以实现。难度一点不大,且不需要调度程序。

网友AH:
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
可以反汇编,然后做个地址跳转上去
不过不能有中断,定时器

网友AI:
楼主使用双核51MCU啊!

网友AJ: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两个文件写一起,分时段控制灯和蜂鸣器,你试试。

楼主:
现在再来看这个帖子,不知道是不是我原来表述有问题,但是现在看来我原先的想法是实现了。跟原来的设想一样,把HEX1烧写到地址1,HEX2烧写到地址2,然后另外写一个定时器中断程序,一个汇编的寄存器保护程序,每一次进入中断就保护寄存器然后跳转到另一个任务,快速反复交替。但我是在LPC2103上实现的,因为手头没有51,但是我想如果51能选择不擦除烧录,51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多谢大家,如果是我原来表述有误让大家这么费神,那就对不住啦。真的很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再来看这个帖子,不知道是不是我原来表述有问题,但是现在看来我原先的想法是实现了。跟原来的设想一样 ...

忘了说了,这个做法必须开辟两个堆栈。

楼主(2014-02-09):
不知道要怎么结贴给分  老是说“分数还没分配完或者分配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K:
引用 网友AG:
用汇编写可以的,hex1正常的流水的灯程序,其功能程序段入口地址为addr1,
hex2只写蜂鸣器主体程序(相当于 ...

这个答案应该就是老师的 初衷

网友AL:
估计是想你做成一边流水灯,一边蜂呜器还在响,程序可以将这二个功能做到一个HEX内的,多想想怎么安排结构就行了。

网友AM:
STM32是可以做到的。。。呵呵

网友AN:
我认为LZ的想法即使做到了也不具备太大的实际意义,一般做产品的工程师写的51程序肯定都有初始化部分(包括重定义堆栈,时钟设置,IO初始化,定时器初始化,开关中断等)以及相应的中断程序,那么编译出来的HEX肯定也有这些部分。即使你把三个HEX烧进去了,要么你原来的HEX1或HEX2不能正常运行,要么你的调度中断不能正常运行。举个例子,如果HEX1用到了定时器1中断做流水灯的节拍,其他定时器没用,那么HEX1应该会关掉其他定时器及其中断,假如你的调度任务用了定时器0,只要一进入HEX1任务,HEX1初始化把定时器0中断关了,那么你就应该回不去调度任务了吧?如果你调度任务也用了定时器1,那么你在不改HEX1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两个定时器1中断程序?
其实如果程序可以在RAM中运行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

网友AO:
在同一个单片机只能烧写一个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