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请教C语言自加加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10):
等效于:
table[num] = value;
num = num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效于:
table[num] = value;
num = num + 1;

不是先num++?

网友B:
应该是先num++的,赋值语句的地位向来比较低的。。。

网友B:
但是结果跟2楼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先num++的,赋值语句的地位向来比较低的。。。

我觉得还是分开写的好,总感觉这样不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是分开写的好,总感觉这样不安全!

那是当然分开写好,这样很容易给人误导。。。。

比如当前num = 10;

table[num++];的结果也是table[10],执行完后num = 11。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就认为是table[11]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是分开写的好,总感觉这样不安全!

哪种写法都可以,关键是要理解语句的执行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当然分开写好,这样很容易给人误导。。。。

比如当前num = 10;

对,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分开写明了,不会让人产生歧义。

网友C:
C语言符号优先级问题,++的优先级大于=

网友D:
unsigned char table[10]=0, num=0,value=0;

table [num++]=value;

假设增加一个临时变量可能你会更清晰 temp;
table [num++]=value
等效
temp = num++;
table[temp] = value;

temp = num;
num++;
table[temp] = valu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nsigned char table[10]=0, num=0,value=0;

table [num++]=value;

反了,你这是table[++num]的效果。

网友E:
看来不应该自增数组下标的建议 的确是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了,你这是table[++num]的效果。

没有,我试过了,确实是先赋值,在进行自加加。

楼主:
这个地方确实让人容易误会!要改变这种习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我试过了,确实是先赋值,在进行自加加。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我印象中没遇到过先++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我印象中没遇到过先++的现象。

我用的是MPLAB IDE C18的编译器,我用12864液晶显示,发现这个现象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MPLAB IDE C18的编译器,我用12864液晶显示,发现这个现象的!

是先赋值,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MPLAB IDE C18的编译器,我用12864液晶显示,发现这个现象的!

嗯,看帖不仔细,理解错你的意思了~

网友F:
num++和++num是不同的。num++返回的值是自增以前的值,是一个临时变量。
对于table [num++]=value;先赋值还是先++结果没有任何不同。
这是C里非常常用的一种用法,没有任何会造成误解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看帖不仔细,理解错你的意思了~

呵呵,我有时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num++和++num是不同的。num++返回的值是自增以前的值,是一个临时变量。
对于table [num++]=value;先赋值 ...

我刚开始理解是先++后赋值,经过自己的实际操作发现自己的理解是错误的。

网友G:
印象中时先赋值再++
楼主这种用法我很少用,但以下写法我经常用哦。。。
unsigned char  Table[10]=0,
unsigned char  value=0;
pTable = Table;
*pTable++ = value;

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遇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印象中时先赋值再++
楼主这种用法我很少用,但以下写法我经常用哦。。。
unsigned char  Table[10]=0,

你这种用法比较直观,关键是用着方便才最佳选择。

网友H(2014-04-11):
结果等效于2L所示的,但先是num加1 还是table[num]=value这得看编译器了。这个问题主要在于是先计算左值还是右值,这跟编译器,表达式不同而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