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帮我看一下下面这个是什么元件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10):
抄板 没抄出来?呵呵

网友B:
没见过这种封装的

网友C:
十字架高频管

网友D:
超高频三极管。通常ft>1GHz。除了b、c、e脚外,第4只脚接地。

网友E:
LS说错了,高频管一般是NPN的,2个对边的脚是e极。20年前经常用。
也就是1个b、1个c、2个e。
当然一般e会接地,或者通过电容接地。
也有可能是场效应管,2个S极。
自己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补充一下,也有可能是集成的放大器之类的,所以,要先解剖一下外围电路,万用表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