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贴片电容换成直插电容

楼主(2014-01-10):
板子基本画好了,想把贴片电容换成直插电容,可以把直插电容焊接在贴片焊盘上没吗?

网友A:
只要能焊下,你想怎么焊接都行

网友B:
可以,你把直插的引脚剪短些,然后扭弯,两个引脚直接放在焊盘上焊

网友C:
当然可以, 电气上看: 只要焊接可靠, 不引起不该的短路就行
从机械上看, 你还得固定得好, 以免以后振荡引起掉落

网友D:
完全可以,但是可靠性不足!但是调试是可以的!

网友E:
为什么换啊?

网友E:
直插电容的封装一般都较大的

网友F:
贴片的换成直插的焊接上还好处理的么,反攻来的就需要看封装的啊

网友G:
这个是可以的,,主要是看下你的封装的吧

网友H:
换是可以换的,只选哦焊接的时候处理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