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FP5139不能工作

楼主(2014-01-10):
FP5139设计了一个1.8V输入,5V输出的升压电路,不能工作请各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A:
1.8V有点低哦

楼主:
找到原因,电压太低驱动不了NMOS管

网友B(2025-02-25):
这份设计参考文件,找了很久,谢谢!

网友C:
1、确认设计电路架构有没有问题?
2.驱动的mos开启电压需要找VTH=0.6-1V的,不然你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