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如何转成0-20MV的信号啊

楼主(2014-01-10):
现在采集4-20ma信号,   我用的一款AD芯片采集,它的输入的是差分信号,  不过只能用伪差分两人,   但是它的差分信号范围有限   +—20MV    所以现在得转啊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根据4-20mA带负载能力对地接一个合适的电阻,就转换成电压信号了,然后用运放做一个减法器,输出信号分压再接一个跟随器。

网友B:
电阻分压。

网友C:
高精密采样电阻1欧姆,正好适合你的AD输入范围

网友D:
换个AD吧。。。信噪比很难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