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器件] RC523读身份*有些能读有些不能读

楼主(2014-01-10):
硬件是从模块上拆下来用的 应该没问题的
软件的话现在只是发05 00 00 71 FF寻卡,
可以读的身份证大概有3CM,其他的都不行,请问下是软件上寄存器设错了吗?我寄存器设置如下: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WriteRawRC(ModeReg, 0x3F);                                       // For 0xFFFF crc
            WriteRawRC(TReloadRegL, 30);
            WriteRawRC(TReloadRegH, 0);
            WriteRawRC(TModeReg, 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 0x3E);
            WriteRawRC(TxASKReg, 0);                                         // Force 100ASK = 0
                            //=-------

            // ------------------------- 发送部分设置 ------------------------------
            WriteRawRC(GsNReg, 0xF8);                                        // TX输出电导设置
            WriteRawRC(CWGsCfgReg,0x3F );                                                                        //0x3F
            WriteRawRC(ModGsCfgReg,0x1A);                                   // 调制指数设置RegModGsp,, TYPEB ModConductance 0x1A 0x18
            WriteRawRC(TxModeReg, 0x03);                                     // 编码器设置,106kbps,14443B
            WriteRawRC(BitFramingReg, 0x00);                                 // 调制脉宽,0x13->2.95us RegTypeBFraming ,,TYPEB
            WriteRawRC(AutoTestReg, 0x00);

            // ------------------------- 接收部分设置 ------------------------------
            // 低二位为接收增益,
            // 00,10,20,30,40,50,60,70
            // 18,23,18,23,33,38,43,48dB
            WriteRawRC(RFCfgReg, 0x70);                                      // 0x59 RegRxControl1//73,
            WriteRawRC(RxModeReg, 0x03);                                     // 解码器设置,,106kbps,14443B
            WriteRawRC(RxThresholdReg, 0x75);      //75                          // 高四位->最小信号强度,低三位->冲突最小信号强度,最大0xF7

            // ------------------------- TYPEB特征参数设定 -------------------------
            ClearBitMask(RxSelReg,0x3F);                                     // TR0
            SetBitMask(RxSelReg, 0x08);
            ClearBitMask(TxModeReg, 0x80);                                   // 无CRC,无奇偶校验
            ClearBitMask(RxModeReg, 0x80);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 MFCrypto1On =0

现在能读了吗??

网友A(2014-09-15):
我的只能读MF
不能读身份*卡号

是什么配置流程哦

我邮箱273544576@qq.com

望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5-01-19):
你好朋友,我现在也是用身份*读识别,但是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我也是有些身份*不能识别,我想问下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能留给联系方式吗,我的QQ346099918

网友B(2015-05-14):
请问是不是只能读UID,不能读取号码

网友C(2015-11-25):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不是只能读UID,不能读取号码

你这问题得到回答了没有啊

网友D(2016-04-09):
如果数量不大尽量不要自己玩了,找我们拿现成算了。省事也省钱

????什么现成的?

网友E(2018-08-28):
请问4年前你收身份*部分不能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部分巡卡后没返回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