卤素灯启动电流大,导致控制系统供电不足重启

楼主(2014-01-10):
RT,大大们,求帮助:  现在有一个卤素灯亮度调节板,12V的电源输入, 一方面经过一片电源IC LT1761es5产生3.3V 电压供给控制电路的单片机等使用         另一方面直接给卤素灯供电    卤素灯是12v,50w的。。。最高亮度工作电流有4点多A。

现在的问题是:点亮灯的那一瞬间,单片机系统马上就重启。可以看到3.3V的指示灯也是闪了一下。说明启动那一瞬间3.3v没了    使用外部单独的3.3v来给单片机部分供电话,系统可以正常工作。
分析是由于卤素灯启动瞬间电流太大,导致3.3V供电没了。。。换用更高功率的12V电源也一样。

大师们,我该怎么办呢? 尝试过在12V,3.3v处接470uf的点解电容。尝试在12V与卤素灯之间串联4.7UH电感,都没有作用。

注:控制卤素灯亮度采用PWM驱动MOS管的方式。

楼主:
有个问题想搞清楚,因为12V的地,和3.3V的地,,是直接连在一起的,没有分开并单点接。
这是否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

楼主:
想割板子的,领导不让。。

网友A:
上图呀,有图有真相。。。

网友B:
3.3v处接470uf的点解电容。尝试在12V与卤素灯之间串联4.7UH电感,都没有作用。在这个支路前加一个二极管即可。

网友C:
用数字万用表实测市面2元买到的十多只卤素灯泡,常温(摄氏28度左右),12V50W的冷态电阻在0.45至0.55欧姆。
基本上50W的冷电阻在0.5欧姆左右。你的电源抗不住几十A电流的话,就得另找途径.
1. CPU供电独立.
2. 灯泡软启动(指硬件升压方法),你用470uF太小了,换个4700uF的试试,恐怕捞板舍不得银子了,哈哈
3. 软件控制方法: 程序中开灯时不要全电压上去,电压慢慢升高.

网友D:
应该是电源出了问题,瞬间大电流保护了吧。对这个卤素灯真心不懂。但如果有突然的大电流出来,可以考虑使用灯的功率缓慢上升的模式。或调高你的电源的保护电流。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点亮灯的那一瞬间,单片机系统马上就重启。可以看到3.3V的指示灯也是闪了一下。说明启动那一瞬间3.3v没了    使用外部单独的3.3v来给单片机部分供电话,系统可以正常工作。
分析是由于卤素灯启动瞬间电流太大,导致3.3V供电没了。。。换用更高功率的12V电源也一样。

用5#说的去办,一定行。

楼主:
图在此:

卤素灯点亮瞬间12V的供电电源马上出现这样的波形。。

楼主:
供电电路和控制部分电路的图也上来了,这是修改后的图,下午按照修改后的图试了下也不行啊。

右边是俩MOS管。。。直接按照封装形式画的,刚开始用一个发热厉害,两个并联发热就小了很多。

网友E:
就是,要加二极管隔离一下。
电容电感最大,也扛不住50毫秒的电压下跌。

网友F:
首先,总供电电源的功率要够。其次,加大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容量并在其输入端串个二极管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要加二极管隔离一下。
电容电感最大,也扛不住50毫秒的电压下跌。

已经加了2极管SS14了,仍旧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总供电电源的功率要够。其次,加大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容量并在其输入端串个二极管隔离。 ...

电源最后换到200W的了。。还是不行。。。这个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容量是不是就是C5,470uf这个电解电容的容量,输入端串二极管 SS14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源最后换到200W的了。。还是不行。。。这个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容量是不是就是C5,470uf这个电解电容的 ...

加大C5和C9,大幅加大。

网友B:
SS14改成4148或1N4000系列。

网友B:
注:控制卤素灯亮度采用PWM驱动MOS管的方式。
LZ的这种方法我在手术灯上用过,很成功的,还用了软启动。要注意的这种方法也会产生周期性的亮度变化。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大C5和C9,大幅加大。

这个恐怕不太好办。我曾经多次遇到过这个问题(自动控制中经常会遇到控制大电流启动的电机),加大C5、C9或类似位置的电容都不怎么可行。加大C5到一定程度(2200uF)以上时就容易烧坏前面的二极管,我就曾经有烧坏过SK34的记录。C9加大到4700uF时如果不加适当的处理很容易让前面稳压器件进入保护状态或干脆直接烧毁。而C5加大到2200uF和C9加大到4700uF时都不见得能解决问题。
6楼tyw的第一种方法是最彻底的方法。如果不能独立供电,则按tyw的第三种方法也应该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个方法是在稳压器件后面加一个可充电锂电池,现在大概也就两块多钱,我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不过这个东东体积不小.......

网友H:
把10l的电感换成100欧姆的电阻试试看,后面的电容增大点1000UF以上;然后是布局上要把功率回路跟控制回路分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2极管SS14了,仍旧无法工作。

如果不加二极管,电容和外部12V并联在一起,电压波形几乎和外部电源一样的,470UF对于几十A的电流来说,根本没有作用。
加了二极管,外部12V电压下跌瞬间,通过二极管后面的电容储能维持工作。
至于是否可行,要大致计算一下,MCU的耗电电流和外部电压下跌的时间。
你要设法降低后端的电流消耗,设法让电压下跌的时间短一些,可以适当加大滤波电容。
最后,你要用示波器测量电容的电压波形,看看差距有多少,余量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数字万用表实测市面2元买到的十多只卤素灯泡,常温(摄氏28度左右),12V50W的冷态电阻在0.45至0.55欧姆 ...

谢谢老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恐怕不太好办。我曾经多次遇到过这个问题(自动控制中经常会遇到控制大电流启动的电机),加大C5、C9 ...

谢啦。

楼主: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最后问题解决了。
仍旧是使用原理图中的电路,编写了一个软启动的函数,亮度调节从0开始的都先经过软启动    启动到一级亮度后,再直接变化到其他亮度等级。

由于采用的是PWM调光,看了大家说软启动的建议,没办法改变电压的大小,只能通过改变PWM脉宽,调节导通时间来控制功率,我就让  灯从灭到亮的过程中, PWM脉宽从0开始,每次宽一点,慢慢增大到一级亮度,然后再根据操作直接变化到其他亮度等级的宽度。

现在采用一个电源,已经可以顺利调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恐怕不太好办。我曾经多次遇到过这个问题(自动控制中经常会遇到控制大电流启动的电机),加大C5、C9 ...

滤波电容采用K微法级的容量太常见了,这样还烧电源或什么器件只能说功率余量留的太小,这样的设计显然是不合格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滤波电容采用K微法级的容量太常见了,这样还烧电源或什么器件只能说功率余量留的太小,这样的设计显然是 ...

开关电源后级的滤波电容一般不太会直接用到KuF级的电容,往往是在整个线路中加起来才会达到kuF级,或者在线路未端加KuF级的电容。不过在工频滤波中确实很常见。我曾在工频滤波电路中用过10KuF级的电容,结果是电路板上的线路烧坏了,后来在线路上镀了层锡才算安顿。

网友I:
思路:抑制di/dt
手段:1.负载串电感,2.控制管G极加电容,或增加电阻,3.pwm软起动

1.增加成本,功率电感块头大
2.控制管在线性区时间延长,效率降低,发热
3.对于控制管di/dt实际没变,所以控制管选择必须能承受起动时的最大电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开关电源后级的滤波电容一般不太会直接用到KuF级的电容,往往是在整个线路中加起来才会达到kuF级,或者在 ...

曾经用过带过七十几Kuf的电容飘过

网友K:
搞个宽压DC-DC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曾经用过带过七十几Kuf的电容飘过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L:
学习了,说不定以后会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高手在民间啊

其实就是个电源过冲问题,解决好了就一切OK,

网友M:
大电容 -》电感 -》硬件限流电路(工作电流4A的话,就限到5~6A)
这办法需要成本

网友N(2015-09-11):
如果这个启动的设备需要这么大的启动电流才能顺利启动 ,那软启动是不是不行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最后问题解决了。
仍旧是使用原理图中的电路,编写了一个软启动的函数,亮度调节从0 ...

请教个问题,你通过PWM脉宽从0累加的方式,这种方式可靠吗

万一出现单片机死机的情况,怎么解决,设置了看门狗吗

本人在工作过程中遇到过类似问题,我觉得这个地方还得用改善硬件的方法来解决

单单用软件控制,可靠性不太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