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请大神帮帮指点电路

楼主(2014-01-10):
    输入信号为5KHz 24V脉冲信号,单片机为stm32f103xx。COM端接信号输入,A1是输出信号。我看TLP521反向电压时5V的,这个光耦应该被击穿吧。应该怎样改,加2个4148钳钳位到5V吗,还是有别的方法?
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312088553\Image\{3WL4NLYV)}$40B`0E[)NGI.jpg

网友A:
输入信号如果幅值是24V  这样设计不合理
你应该将COM端接地  然后在5V处送入信号
按照流过发光管这边的电流为10mA计算串联接入的电阻大小就可以啦
只不过输入和输出就会反相

楼主:
已经做板子了想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