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超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14-01-10):
待机功耗1uA,带RTC,工作电压可以到2V,工作电流小,电池应用

网友A:
呀   这个要求 还是去进口单片机找哦  国产单片机有点玄啊
!!!!!!!!!!!!!

楼主:
主要哪个指标做不到

网友B:
明显 功耗

网友C:
uA待机,2V电压
你找4Bit的单片机,很多能满足你的要求,台湾的,大陆的,一堆呢

网友D:
1uA RTC应该是在关闭状态吗?

网友E:
没有RTC功能的, 像5楼说的有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A待机,2V电压
你找4Bit的单片机,很多能满足你的要求,台湾的,大陆的,一堆呢 ...

RTC功能必须要有

网友F:
你用在什么产品上面的?2V的话,我推荐MA82G5B32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在什么产品上面的?2V的话,我推荐MA82G5B32

重新说一下要求:功能其实很简单,8pin的就可以满足要求,关键是功耗要求要低,工作电压可以稍微高一些。内部必须有RTC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新说一下要求:功能其实很简单,8pin的就可以满足要求,关键是功耗要求要低,工作电压可以稍微高一些。 ...

那看一下MA86L508,带RTC,掉电模式0.1ua

网友G(2014-09-01):
电压方面有点吃紧!

网友H:
量产国产MCU:
        0.9μA @ 3V 低功耗模式1:主时钟关闭,外部32.768 kHz 晶振时钟关闭,包括上电复位有效,寄存器,RAM和CPU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
        1.4μA @3V 低功耗模式2:除了包括低功耗模式1外,打开基于外部32.768 kHz 晶振的RTC 工作,并打开基于外部32.768KHz晶振的WDT工作功耗。
        1.6μA @3V 低功耗模式3,除了包括低功耗模式2外,打开基于电荷泵型LCD工作功耗。
        2.0μA @3V 低功耗模式4, 除了包括低功耗模式3外,WDT使用内部专用的RC OSC工作时功耗,基于使用内部RC OSC比基于外部32.768 kHz 晶振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        40μA/MHz@3V睡眠模式,CPU停止工作,外设模块运行中,主时钟运行中。
        260μA/MHz@3V工作模式,CPU和外设模块运行中,程序在flash内部运行。
        3μS 的芯片从超低功耗模式下唤醒时间,使模式切换更加灵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        32K 字节 Flash存储器。
        4K 字节 RAM 存储器

        工作温度: -40 ~ 85℃
        工作电压:1.8 ~ 3.8 V

网友I(2014-10-03):
引用 网友F:
那看一下MA86L508,带RTC,掉电模式0.1ua

很感兴趣,能提供个参考价格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很感兴趣,能提供个参考价格吗

SOP16的批量采购,未税价格2元以下,具体看量

网友J:
13楼的什么价格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量产国产MCU:
        0.9μA @ 3V 低功耗模式1:主时钟关闭,外部32.768 kHz 晶振时钟关闭,包括上电复位有效 ...

能给一个联系方式不?

网友L:
MC30P011,STOP模式功耗1uA以下,RTC模式功耗10uA以下,工作电压1.6-5.5V

网友M(2014-11-18):
TI  MSP430系列不都超低功耗的么

网友N:
13楼的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价格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