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MD的读写属性

楼主(2014-01-10):
请问大家有没有在cmd文件中配置某个区域为只读或只写属性,假如我配置某个变量在只读区域中,那么这个变量我在程序中还可以给它赋值吗?或者配置一个变量在只写区域中,在程序中还可以用这个变量进行条件判断吗?

网友A:
RAM.cmd只能配置到用户可用的RAM区吧
配置到不可能区能不能编译过
具体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cmd只能配置到用户可用的RAM区吧
配置到不可能区能不能编译过
具体没试过 ...

我就是将用户可用的RAM区配置成可读的属性,但是这个区域里的变量仍然可以写,这样看该区域的读写属性对它里面的变量的读写属性没有什么影响,不知道在CMD文件中更改某个区域的属性到底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