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看一下交流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
光电耦合器MC3063为双向可控硅驱动器,用来驱动双向可控硅BAT08,大神看下这个电路设计对吗?怎么跟典型的用法不太一样呢?

网友A(2014-01-10):
帮忙顶  这种方式没用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就是,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同的。

刚开始看错了,以为不是呢。。。

网友C:
是一样的吧。。。。。3脚是空脚。。。。。

网友D(2014-03-10):
在这个有什么不妥的吗?
很明显,两个光耦的信号来自单片机。分别控制电机的开和关。
这里估计要关得很快,所以要控制其快速关停。

网友E:
首帖图肯定有误。R2短路掉是什么意思?
至于晶闸管的光耦驱动,倒是未见“跟典型的用法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