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三极管的好处。

楼主(2014-01-10):
各位朋友。MOS是电压控制元件为什么不直接用IO驱动。加上三极管的好处。

网友A:
不用三极管更好。

网友B:
仅仅反向,应该没有别的好处吧。难道是大功率MOS,前级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C:
1、逻辑反向。
2、电平转换。
3、保护MCU的IO引脚,防止烧毁。

网友C:
4、提高驱动能力。

总结得不错。

网友D:
PMOS的驱动电压通常会比较大,一般都要4V。纯粹用IO口的高低电平可能不能驱动。所以需要在MOS前面加一级BJT做的预驱动。

网友E:
同意5楼的~

网友F:
基极无电阻,电路错误。

网友A:
这个电路,不用三极管更好。

网友G:
为了保证MOS管源漏之间的导通电阻最小,MOS管的栅压需要多高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为了保证MOS管源漏之间的导通电阻最小,MOS管的栅压需要多高才行?

为了保证MOS管源漏之间的导通电阻最小,MOS管的栅压需要多高才行?

各种管子不一样。一般取3V~6V以上,但不要超过最大栅压的1/2。

网友H:
基极电阻呢?

网友I:
电路上电时有误动作

网友J:
如果IO输出高电平只有5V,MOS管导通有些勉强;另外,如果要求开关速度,需要很大的瞬间驱动电流,不管是直接由IO驱动,还是图中的驱动,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如果IO输出高电平只有5V,MOS管导通有些勉强;另外,如果要求开关速度,需要很大的瞬间驱动电流,不管是直 ...

控制的是马达,没有速度要求。

网友K:
只是一个电平反向的作用,无其它作用

网友L:
如果选的功率MOS管的输入结电容比较大时,是需要比较大的瞬间驱动电流的。

直接IO口可能驱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