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为何每个script.sh 文件都要改PATH,并export PATH 呢??

楼主(2014-01-10):
PATH=/bin:/sbin:/usr/bin:/usr/sbin:/usr/local/bin:/usr/local/sbin:~/binexport PATHread -p "Please input your first name: " firstname不是很明白 为何要改环境变量PATH???

网友A:
只是为了省事罢了。
比如,你想要运行/home/xxx/app/some_program,如果不改环境变量,每次都要输入很长的路径,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为了省事罢了。
比如,你想要运行/home/xxx/app/some_program,如果不改环境变量,每次都要输入很长的路 ...

谢谢,目前对export PATH  修改了环境变量 而父进程不受影响比较奇怪?

楼主: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每个进程都有环境变量的储存空间,子进程的环境变量在创建时发生复制,这种复制时单向的,export PATH 改变其自身和子进程的path
  应该是这么理解

网友:
没有看懂你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