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带积分的运放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4-01-10):
这个图中的反向端是两个电流的输入,如何计算其放大倍数

求放大倍数

网友A:
模电书上都有的

谢传递函数

楼主:
传递函数的只适用于线性系统的呀,在书上只看到类似低通电路的A的求解是复数形式的,跟频率有关,这个一样吗?

网友B:
这个当然一样了,和频率和时间都有关。
如果加入直流,迟早会限幅的。

网友C:
放达倍数是频率的函数。

可用傅里叶变换求解,把输入输出信号换做Vi(jwt)、V0(jwt),用运算放大器的类似直流信号分析的方法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运算放大器的适用带宽可不是从直流到无穷大。

网友D:
买本自控原理的书,把传递函数那里好好学习下

楼主(2014-03-28):
[em:2这些也有点明白,只是想偷懒,不想计算值那么复杂了